楼主(2016-11-04):
如果我有两个数要算出最大公约数,各位有没有什么好的算法?

网友A:
计算最大公约数的算法如下: 1) 输入两个正整数到 m和 n; 2) 如果m=n输出最大公约数m程序结束; 3) 若m > n 则 m = m – n 否则 n = n – m; 4) 返回到2) (循环)。

网友B:
哟,居然还拿出基础知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哟,居然还拿出基础知识了

看看简单,实际不简单,PLC无法像PC一样实现递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哟,居然还拿出基础知识了

我是半路出家,基础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计算最大公约数的算法如下: 1) 输入两个正整数到 m和 n; 2) 如果m=n输出最大公约数m程序结束; 3) 若m > n 则 m = m – n 否则 n = n – m; 4) 返回到2) (循环)。
好吧,我试试

楼主:
拿几个数据试了一下,算法确实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