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4):
新做一台设备,对私服的XY轴的行进路径有控制要求,以前都是用的众为兴的控制卡,但是客服要求只能用PLC,可能以后要改程序吧,我们公司用的plc都是信捷的plc,问一下信捷有线性插补功能么???

网友A:
决定用信捷,那就直接与信捷厂家技术支持联系,把你的要求讲清楚,由他们建议你用哪款;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理

网友A:
XDM-60T10这款可下是否能达到你要求;
这个不行估计就麻烦了;

楼主:
非常感谢,可以的,

网友B:
贵公司选用信捷,我顶你!
支持国货,赞一个

网友C:
信捷的还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D(2016-12-30):
我一直用信捷的产品。支持国产

网友E(2022-03-19):
可以联系厂家技术咨询

网友F:
用XDM的做过直线插补,用block块实现,很简单的配置,CAM的机型也可以

网友G(2022-04-19):
也要看信捷哪一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