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4):
ABB510  4 KW 机器一运行就报过压,模块拆掉短接信号线也不行,求教

网友A:
一.检查主回路滤波储能电容。二.查看直流母线电压。三.检测电压检测与保护电路。四.试着把电压检测运放与保护运放焊掉试一试。

网友B:
看母线电压显示多少?

楼主:
用的直流上电,面板显示电压正常,一运行就报过压

楼主:
最奇怪的是,温度检测会影响直流电压,温度显示-12%时,运行时面板直流电压上涨,然后报过压

楼主:
温度显示16%时运行就直接报过压

楼主:
温度显示-12%时,运行时还显示电流,和力矩,只是数值乱跳

网友C:
检查CPU板

楼主:
换过CPU 板了,也测过直流母线分压阻上的电压信号,互感器也拆掉了,就是找不到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