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4):
各位大神我有个dvp32eh的plc,想与温湿度计建立通讯怎么做,温湿度计是信息传输方式为异步方式,字节格式为起始位1位,数据位8位,停止位1位,无校验。
3) 数据传输速率1200b/s, 2400b/s, 4800b/s, 9600b/s, 19200b/s可选,缺省为9600b/s。
4) 符合MODUBS rtu 协议标准。

网友A:
你用触摸屏的话就简单了

网友B:
用PLC也可以的啊!

网友C:
先接上线,而后用PLC发数据,看反应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连上了发数据完全没反应,应该是温湿度计的地址找错了。温湿度计的地址不知道怎么在plc中写。温湿度计只有16进制的收发举例

楼主:
这是温湿度计的说明,大神知道我在plc中怎么表示地址吗。用MODRD  K1  H0000 K2 读两个相邻的温湿度可以吗

网友B:
你先用串口监视一下PLC发出的数据是什么?!贴出来!

网友D:
用MODUBS rtu 指令

网友C:
回复 楼主:

RTU 的格式都是固定的,你下个串口调试助手,联上你的电脑,看下你PLC发出来的都是些什么内容!

同时,你也可以向仪表发固定格式的数据,看看仪表的反应!

先确保仪表能正常反应在研究其它的

网友E:
标准的modbus。用西门子200的方便。直接读取就可以了。

网友F:
数据格式应该是N  8  1  无校验  RTU要置M1143 回传的数据在D1070——1085,从1073开始。
在线监视下,1070是地址,1071是功能码3,1072是回传的字节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单独用plc与串口调试助手没有数据返回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用plc与串口调试助手没有数据返回
PLC没有给串口调试助手发送数据的话,要检查一下PLC程序、通信线、串口调试助手设置等等!

网友G:
回复 楼主: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