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4):
假如一个1.5KW的伺服,接单相220V的电源,我们一般按普通电机来算电流,额定电流是6.8A,
那么滤波器选多大电流的????

网友A:
滤波器应该按输入电流来选,

网友B:
滤波器选10A-20A都可以,就是6A也无所谓

网友C:
直接选大号的,10A 20A 30A这样

网友D:
顺便提示一下,1.5KW的伺服最好用三相AC220V供电;
750W及以下可以用单相供电;

网友E:
大于或等于折算到输入侧实际使用的最大电流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