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给看看

楼主(2016-11-04):
大家给看看我做的威伦MT6103的屏,这按钮下载到屏就没有了,怎么回事呢,帮帮忙,实在找不出原因了

网友A:
和PLC有没有正常连接起来?

网友B:
通讯上再看看!

网友C:
这么多,生产线?

楼主:
谢谢大家,PLC没连接,难道我做的按钮也不显示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一个厂子,自动化要求不高,主要是工人的水平有限,简单的操作最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的PLC还没回来,先做的触摸屏的程序,下载到屏上就不见按钮了,在电脑上模拟也是这,
这是怎么回事,不应该呀,都设的对着呢,

网友D:
和PLC链接好以后就有了

网友E:
这很明显是没有通讯上。

网友F:
必须通讯上才能显示出来的 要是PLC 也是三菱的 就在线仿真呗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G:
电脑反应慢

楼主:
谢谢大家,我还以为是软件的问题

网友H:
触摸屏点击有效吗?

网友I:
这个做工实在是不咋地。字高高低低的,按键大大小小的,启动要用绿色的。

网友J:
维伦的触屏默认通讯不上和PLC有关的变量自动隐藏,通讯正常就有了。

网友K:
与PLC通信问题

网友L:
可能楼上说的差不多就是没有通讯上,模拟在线没通讯上呢!!!

网友M:
第一次用触摸屏?
画面及文字有些是要连接PLC通讯成功后才会显示的;
这问题论坛里好多次提出来了;

网友N:
连上PLC再看

网友O:
我也有遇到过,连上PLC就有显示的了!

网友P:
楼上基本解决了  不同软件不一样 有的会不显示 有的会显示阴影
另 这画面真得好好完善一下

网友Q:
就是通讯问题

网友R:
引用 网友M:
第一次用触摸屏?
画面及文字有些是要连接PLC通讯成功后才会显示的;
这问题论坛里好多次提出来了;
昆仑的好像没这个问题,要想在某个条件下隐藏可以设置可见性条件,威伦的没用过

网友S:
电脑用离线模拟或者是插上PLC再看就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