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上网速度否

楼主(2016-11-04):
小区一家网线多了,他不想换网线。我直接一根一根给接上了。上网正常,不知道是否影响他上网??

网友A:
这样接过网线,没发现异常

网友B:
问题不大,家里使用也不怕有干扰啥的

网友C:
不影响  有些安装人员就这样弄

网友D:
不建议使用这类接法,市面上有网线直接头销售的。

网友E:
应该对网速影响不大

网友F:
这样接过,没什么影响。

网友G:
没问题,我也这么做过

网友H:
网线不够长我就这样对接过
上网速度没问题
估计以GB为单位的速度就会有影响了!

网友I:
估计影响不是很大,我也接过

网友J:
一般所谓的宽带都是20M或者以下,没事

网友K:
我也这样接过,但是没有注意网速是否变化。

网友L:
很有可能莫名其妙的断网……

网友D:
像弱电信号线,不建议使用像电力线一样的裸金属导体互相缠绕,胶布包扎的接线方式。
我们这边网络线路很多,也有用两截网线剥线互相缠绕以后,再用胶布包裹的案例,短期使用没有问题,长期使用,问题严重:
1、数据包丢失严重,网络会产生间歇的连接中断,并且网速严重不稳定。
2、严重的时候,会掉线,会断路,无法上网。

其实接线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不过,弱电信号线对接线头的电阻数值非常有讲究,一旦氧化接触不良,你懂的。
所以说,用焊锡丝补焊是最长久的使用方案。

楼主:
昨天用户反映 没有问题。打游戏也不卡。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昨天用户反映 没有问题。打游戏也不卡。
长期使用以后就会有问题,比如半年,一年以后。
除非用户是租客,半年之后就会搬走。

网友M:
长期使用也没问题。主要影响在于不能达到设计最大带宽(速度),
如100M的网线,可能去到60M就上不去了。
打游戏使用的带宽一般就几十K,是没有感觉的。
能感受到不同的是下载,但一般是网站限速,还有你上网的带宽也有限,
如一条千M的网线,现只有200M,就像公路一样,堵塞通车的不会在这200M身上?

楼主:
引用 网友M:
长期使用也没问题。主要影响在于不能达到设计最大带宽(速度),
如100M的网线,可能去到60M就上不去了。
打游戏使用的带宽一般就几十K,是没有感觉的。
能感受到不同的是下载,但一般是网站限速,还有你上网的带宽也有限,
如一条千M的网线,现只有200M,就像公路一样,堵塞通车的不会在这200M身上?
给你点个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