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4):
威纶通的人机界面在plc型号选择上面好像没有汇川这个选项啊!!!那我应该用三菱的那个选项吗,好像两个差不多的,大神告知

网友A:
直接选FX系列协议。

网友B:
电话威纶通的售后更快更准

网友C:
走MODBUS RTU吧

网友D:
H1U--- FX1N
H2U---FX2N
H3U----FX3U
基本是这样的对应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H1U--- FX1N
H2U---FX2N
H3U----FX3U
基本是这样的对应关系
好像是这样,我用一个旧的汇川测试过,

网友F(2019-03-17):
引用 网友C:
走MODBUS RTU吧
求这方面的案例 ,多谢!

网友G:
选三菱的型号通讯试一下;

网友H(2022-03-28):
H1U和H2U全部选FX1N系列,可行,程序也可以用三菱PLC程序!用了很多都是这样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