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6-11-04):
各位大师,用plc控制一个气缸,要求按下按钮,气缸下降,到x1时气缸速度变慢,到x2时气缸停止并开始计时,计时时间到再下降并再次计时,时间到后上升到x0,x0是气缸最上面的磁性开关,x1x2时中间的,我想问的是怎样控制气缸速度变慢。

网友A:
有没有这样的气缸不知道,用电动推杆+变频实现起来应该容易些

网友B:
用气缸调速阀调节

网友C:
跟加油机一样,两个电磁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自动变慢的,不是手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控制出气的大小吗?

网友D:
到X1时切换到节流阀控制

网友E:
见过钻铣床的旋转夹具有这样的速度控制。
主要看气路设计来编程序。

网友F:
速度应当是由气路实现,电磁阀控制。

网友G:
比例阀,不过气缸精度不够高

网友H:
气缸很难做到准确控制的。

网友I:
气缸速度可以用气路控制,三位电磁阀控制,也就是普通的双作用气缸,差动控制时(气缸两端同时供气)是高速,当气缸仅仅一端供气时,低速运行。

以上你可百度一下气缸的差动运行

网友J:
气缸不好控制速度
不知道你对速度精度有没有要求!

网友I:
控制气缸速度除了采用差动方式以外,还可采用调速阀控制速度,当调速阀串联在气路中时,就是慢速,调速阀短接是高速。

为此可用电磁阀控制调速阀的串联、并联的方式。

网友I:
如果仅仅需正向是高速,而反向是低速,也可采用单向节流阀

楼主:
回复 网友J:
谢谢,对精度没有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I: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