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4):
各位老师,请问一下,在不使用PLC的情况下,怎样设计电机的空载保护电路?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当电机空载就切断电源吗?那不需用电流信号来控制

网友B:
简单点用数显电流表实现

网友C:
不用PLC,也得有一个硬件的控制,否则怎么检测是否空载?怎么去切断电机电源实施保护呢?所以,还是要加东西的。

第一,电流检测;第二,空载电流阈值的比较;第三,比较器输出驱动断开电机接触器。对于电机的空载保护,这三步,是需要有的基本元素

网友D:
数显电流表应该有这个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数显电流表应该有这个功能
需要带信号输出的那种才行

网友F:
检测电流

网友G:
检测电流后还要延迟动作,所以仅一个电流检测是不够的,还要加时间继电器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老师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师

网友H:
楼主的电机带的什么负载?

网友I:
EOCR完全满足你
不止是欠电流
过电流
不平衡等都能保护啊!

网友C:
对这类的保护器应该有现成的产品。可以百度去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