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4):
   GCK低压配电柜,一个630A抽屉,最大电流没有超过600A,通常也就400A左右,却几次烧坏了插件;
   后来临时并用其下的一个315A抽屉,有次见到630A面板电流表(A相)的电流,远低于315A的电流,遂判断为插件接触不良。

   之前已观察到,由主母排引下来的、该柜子的竖母排有变形;但没有引起重视,因认为厂家已调整好。
   但直到插件再次损坏,更换后仍达不到预期效果,且出现电流较315A开关为小的情况,经过再观察、分析,才意识到就是竖母排的变形,造成了插件的接触不良。

   这是制作的问题;估计是制作时竖母排间距尺寸没有掌握好,而进行了调整,但留下了隐患。
   当时是施工队定的柜子,实际上没有经过用户验收就装用——而且,由于当时缺乏经验,要验收用户也会看不出这个问题。

   虽然问题已经找到,但要解决,应当很难;
   因为,当时厂家就没解决。

网友A:
换个备用的开关看有没有符合你要求的了

网友B:
能看出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严重的变形吗?

网友C:
怎么处理的呢?把母排校正?

网友D:
母排是扭曲的
接触面积不够!

网友E:
找出问题就是好事呀

网友F:
弯曲变形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G:
母排扭曲太厉害了!
一个原因是施工没有考虑热胀冷缩出现的问题,另一个原因就是遭遇了超大短路电流

网友H:
这个还是厂家来解决比较好。

网友I:
换掉母排吧!这个是最简单的办法

网友J:
回复 网友I:
这个办法好!

网友K:
曾经把补偿柜的负荷开关搞断。做柜子的来看看说工人给装歪了。

网友L:
感觉抽屉柜的使用起来不放心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一并做个说明:
1. 变形的原因,应当是制作时的问题。
因为,从外壳等外观上看,不是运输中的问题;而使用中,亦无致变形因素,而且母排尺寸较大。
2. 现在要将其校正,已很困难。
制作时都未能处理好(估计不是不想处理好),现在如果仅仅校直母排,会带来其他问题(例如与该屏其余抽屉不一致);而重新制作该母排的话,若无相当的经验、方法,则尺寸难以掌握准。
联系过原制作厂,当时还未重视母排的变形,只对其说是开关跳闸、插件屡次损坏,想将开关加大、插件加大(例如两个并用);对方回答说不便处理,且现在的插件也不一样了。
联系其他人,则主张拆除原有两个抽屉,而改用一个摇出式开关。
现仍暂为 临时 两开关并用。

网友M:
回复 网友G:
分析透彻,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