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4):
如题,我有1台2.2KW,4.7A的抱闸电机,直接接380V电压空载试机10分钟 正常。加变频器后,我设定额定电流值5.5A,运行大概20秒后,变频器报警电机过载,请问各位大神,是不是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应该设置哪些参数呢?(富士变频器,FRN0006E2S-4)  谢谢大家,已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抱闸没有打开

楼主:
抱闸打开了,

楼主:
请大神么帮我分析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抱闸线圈的电 我接的220的电,火线在空开进线端取的,对么?是不是应该在电机进线端取?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大神么帮我分析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抱闸线圈的电 我接的220的电,火线在空开进线端取的,对么?是不是应该在电机进线端取?
不能接电机端的电源,那是经过变频的

网友C:
然到是开闸时刻不对?

网友D:
起动电流能否观察到,在预计范围内否。

网友E:
能检测到实际电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手头没有钳形表,2.2KW的电机我用的1.5平方的线,应该够吧?该不会是线不够的问题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大神么帮我分析下到底是哪里的问题。抱闸线圈的电 我接的220的电,火线在空开进线端取的,对么?是不是应该在电机进线端取?
不能接电机端的电源,那是经过变频的
你再确认一下抱闸是的电压是为为220?
也许电机本来之前就过载呢,只是你们没发现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问过厂家了,是220的电压,之前空载直接接380试过10分钟,正常的,接上变频器后运行20多秒就报警了。

网友G:
这时候是不是应该先测试一下实际电流?
然后在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的,明天去买个钳形表。如果电流超过额定电流的话,是不是变频器里要设置的高一点,就是有点想不明白 这还是空载呢,要是带负载  那岂不是要更高

网友F:
回复 楼主:
你可以先测测接工频的电流,再看看变频器上的电流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明天我试试

网友H:
变频器有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应该没问题,是新的富士的,就设置了额定功率,电流,其他都没动。设置方面有什么要注意的么?

网友I:
你的频率设置的对吗?

要知道频率越低,通过电机的电流越大,普通的电机在低于其额定频率时容易发热。

楼主:
回复 网友I:
我当时也想是不是我的频率设置的太低了,这是2级机,本来转速很快,才要调速的,设置的10HZ,应该是我设置低了。导致过载, 我明天设置正常的50HZ  应该没事,如果设置低了 相应的电流是不是要设置的高点?那么1,5平方的线  够吗|?

网友J:
2.2KW,1平方导线足矣(当然电机主回路最低要求就是一个平方)!
至于过载,一个是刹车打开不完全,另一个就是低频力矩提升过大

楼主:
回复 网友J:
刹车打开不完全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K:
楼主能确认抱闸全部打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能确定打开了,我直接接380V试机15分钟没问题。应该是频率设置太低,导致电流过大,才报警的。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

网友L:
回复 楼主:
频率设置太低了

网友M:
呵呵,原来是低频时力矩过小,导致过流报警。

网友G:
回复 楼主:
实测电流看看和电机铭牌的额定电流相比较
超了就是电机有问题
没超就和变频器去比较
然后在确定问题点!

网友N:
你直接接380可以动 但是接变频器不可以  因为变频器有保护检测什么的

网友O:
怎么解决的啊,楼主

楼主:
回复 网友O:
过载电流设置小了,测量实际值 再设置大一点就好了

网友L: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线接错了不能在电机端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