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4):
最近对PID指令有点搞不懂 问题是这样的PID指令的 pv 和sp清楚 但是它的输出端output 输出的是一个什么参数??假如我设定一个温度值,用这个设定值跟实际值对比,大于实际值开关闭合,小于实际值开关打开。pv是AIW0 SP是VD30设定值 。这个用PID怎么去实现?? 求大神帮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你这个是s7-200的PLC吧你直接调用PID块就可以了,然后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设置各管脚参数就可以了
这是一个工程实例

网友B:
手册上有相关说明,你按照要求去做就没问题

网友C:
2楼是工程实例挺好
一般是输出模拟量给电控比例阀,容易调节温度
另外说的一点,
用 pid向导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

网友D:
输出是想要控制开关设备的话,在向导的时候就可以选择开关量输出!

网友E:
输出4--20ma 信号吧

网友F:
Output处填的是AQW0,那么在内部肯定是0~32000的数据,对应到实际模拟量输出就是0~20mA或者0~10V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