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4):
前段时间维修一台三菱740,22KW的机器,故障是没输出,客户通过代换确定是CPU板出故障了,拿到机器后拆机检查做卫生,没有发现明显损坏的地方,于是屏蔽故障,单板运行测试
测试发现光耦OI3的输出端在停止和运行的状态下没有高低电平的变化,测其输入端,同样没变化,根据以往的经验,肯定是CPU板上的IC43坏了,经测试果然如此,换了就OK,但问题来了,没配件!!!怎么办?通过对电路的分析,IC43是个与门,一个输入端接的的是高电平,另一个输入端直接接到CPU芯片IC7(具体那个脚没查),IC7的输出和与门的输出是一致的,所以干脆将与门IC43的输入与输出短接(接到IC7的那个脚)让CPU芯片IC7直接驱动光耦OI3试试
将图片中ZD6下面的两个焊点短接就可以,经过测试,没问题,后询问过客户,该机已经良好运行一个月了
所以,维修需要大胆,心细,果断,千万不能有惧怕心理,不然白花花的银子就白白溜走了

网友A:
楼主高手,我虽然不懂这些但维修就是这样,胆大心细

网友B:
这个对电路不熟悉的肯定不敢这样做!

网友C:
看好半天楼主好像是说CPUI/O口驱动芯片坏了,现在直接用CPUI/O口去驱动光藕,如果CPUIC7那个脚再坏了看你怎么办?换CPU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好半天楼主好像是说CPUI/O口驱动芯片坏了,现在直接用CPUI/O口去驱动光藕,如果CPUIC7那个脚再坏了看你怎么办?换CPU吗?
如果CPU脚坏了就直接扔,至于CPU脚驱动光耦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好半天楼主好像是说CPUI/O口驱动芯片坏了,现在直接用CPUI/O口去驱动光藕,如果CPUIC7那个脚再坏了看你怎么办?换CPU吗?
在当时的那种情况下,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我是上门维修的,来回开车,光油钱就要五六十,而且客户也说了,他们很着急,要是能当天修好,就马上付钱,所以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不想让自己白跑一趟,说实话,当时我自己心里也没底,因为我不知道那个脚的驱动能力到底够不够,要是最后因为这个把CPU搞坏了,就只能换CPU板啦

网友E:
现场应急修理,这也是个好办法,若没有较深的理论基础与扎实的维修功底也就不会想出这样的妙招,对我很有启发,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F:
胆大心细

网友G:
你好楼主,第一张图是怎样屏蔽故障的,能否教一下小弟。

网友H:
楼主高手呀,胆大心细

网友I:
楼主高手一枚

网友J:
没配件又急着用,能搞好就是高手!

网友D:
CPU的I/O脚负载能力一般为20mA,而常用光耦的驱动电流是3-5mA,不过目前的CPU常用I2C总线扩展较大容量的I/O芯片(常规负载100mA)带负载,但你这个完全没问题

网友K:
引用 网友D:
CPU的I/O脚负载能力一般为20mA,而常用光耦的驱动电流是3-5mA,不过目前的CPU常用I2C总线扩展较大容量的I/O芯片(常规100mA)带负载,但你这个完全没问题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L:
帖子收藏起来,不然过后想看找不到。搜索太不好用了!

网友M:
类似骨骼级的维修早已放弃,费时利不大,有时白忙活
不了解熟悉神经脉络是玩不转的

网友N:
楼主高手啊,赞一个。

网友O:
应急之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