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SFC功能图编写问题

楼主(2016-11-04):
在图中,?0处没有命令和动作,梯形图怎么编写,该怎样处理?

网友A:
可以空着。

网友B:
可以选择梯形图一样可以写SFC的程式。

网友C:
可以点击相应的位置,右边窗口就可以编写梯形图了啊。

网友D(2019-02-17):
如果是第一个?0是s0步,如果里面没程序就可以不写,第二个?0是转移条件,就必须写程序,例如转移条件是X10,在右边窗口写程序LD X10 TRAN,这两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