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4):
我想学二次线的设计,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各位大神谁告诉下我怎么入手学习,

网友A:
先易后难,先启保停,后正反转,然后星三角等,慢慢的再加各种自动控制

网友B:
是设计还是学习?老师傅还是菜鸟。

网友C:
把基本电路线搞明白

网友D:
还是从实践开始吧

网友E:
多看看人家的,自己再实践

网友F:
二次线是指什么,是继电保护类的、还是指设备控制电路。
基本的知识,可参看一般的书籍或教材;实际的电路,则可先阅读已有的图纸;应用电路,则需根据具体的目的考虑。

网友G:
先熟悉下原理图,在工作中边学边实践会很快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想学二次线的设计,但不知道从哪里入手,各位大神谁告诉下我怎么入手学习,
楼主你这是要设计什么的二次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就是根据客户的使用要求,然后设计二次线控制线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继电保护,设备的都可以,我看到的都是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大神推荐下学继电保护基础的教材吧

网友I:
把基本电路线搞明白,控制电路像积木一样拼接起来的,注意各个部分的互锁、时序就行。

网友F:
   现在的教材不了解。
   设备控制电路的话,大概如工厂电气控制之类的就可以;比如该论坛兑换的书籍中,“电气控制与PLC”类的,就可能有这方面的内容。
   继电保护,大概需看供电方面的书籍。

   阅读已有设备的电路,也是一个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