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弄

楼主(2016-11-04):
我想给变频赋值,两个变频器地址分别是2#25092,3#25092我模拟的时两个都同时变,请问师傅怎么弄才行,我想做一个比例给第二个压缩机,怎么弄,谢谢

网友A:
说的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屏幕上电给变频赋值,两个变频器地址分别是2#25092,3#25092我模拟的时两个都同时变,请问师傅怎么弄才行,我想做一个比例(比方说第一变频器乘0。8给第二变频器),怎么弄,谢谢

网友B:
int b=a*10/8,看下行不?威纶的宏用得不多!

网友C:
模拟的时候站号识别不出来,我试过一个屏带2个PLC的,实际用是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