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4):
厂里有一台马弗炉坏了,具体情况如下:正常情况按下启动按钮后,硅碳棒通电开始发热,通过调节温控器的输出百分比来控制晶闸管,从而调节硅碳棒的电流大小。但是,现在启动后,将温控器的输出百分比调为零,但还有电流输出,ABC三相每相约为30A左右(正常机台是没有电流输出的或者仅有很小的电流),怀疑是晶闸管或温控器坏了,换上其他正常机台的后故障依旧!硅碳棒没有问题,也更换过,但仍然没解决问题!求助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不胜感激!!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明显有碳棒接地了,,,,,,。

楼主:
经检查,硅碳棒没有接地!

网友B:
将可控硅触发端拆下:电流依然存在就是可控硅异常,没有电流就是触发器异常;
另外记得校验电流表,确保电流表基本正常才行!如果电流表是错误的那就别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可控硅触发端拆下:电流依然存在就是可控硅异常,没有电流就是触发器异常;
另外记得校验电流表,确保电流表基本正常才行!如果电流表是错误的那就别玩了
将可控硅的触发端拆除是没有电流通过的,它是通过温控器来给它触发信号的,温控器没有问题,也更换过的!电流表是正常的,因为用钳表也能测出电流!

网友B:
刚刚从你的图纸看了:你的属于半控桥,没有电流就见鬼了!
你自己仔细看一下电路图就明白了

网友C:
你的温控器好的,可控硅,还会有什么?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温控器一般是在接近设定值时降压,能不能控制温度?

楼主:
各位,谢了,问题已解决!相序问题!反一下相就可以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那就是可控硅坏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谢了,问题已解决!相序问题!反一下相就可以了!
这么神奇就好了?

网友F:
为什么不用示波器检查各个环节的波形呢?比如说,没有触发时,可控硅的输出有没有?

网友G:
采集相序的问题呀

网友H:
相序问题(8楼),那就是触发信号与可控硅没有对应吧;说起来好像有这种情况,不大记得了(又似乎是输出功率不足还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谢了,问题已解决!相序问题!反一下相就可以了!
这么神奇就好了?
就是相序的问题

网友I:
有大神给小的解说一下怎么回事么?百度一下相序,但有点难与当前事件连接上。
是不是温控表驱动(连接)可控硅部分出了问题?
但又不明白的是,又不是新装机器,

网友J:
过零触发与相序有关。

网友K:
相序问题?不是新装的设备,相序怎么会变了呢。

网友L:
相序问题?之前怎么生产的?有电流肯定可控硅未完全关闭,未关闭就是还有触发信号,说明温控表还有信号给可控硅,(前提可控硅是完好的),那就查温控表是否坏了,还有相序问题就是G1K1对应A相 G2K2对应B相 G3K3对应C相,若真是相序问题,那是维修人员拆线后没接对

网友I:
对比一下,是不是有点区别。我试过,接线不对是不正常的。
但问题是这是正在使用的机器,不是新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相序问题?不是新装的设备,相序怎么会变了呢。
之前换空开的时候不小心将顺序反了

网友M:
回复 楼主:
跟相序有关系吗

网友N:
之前怎么生产的.较训.

网友O:
还是第一次听说跟相序有关的 涨见识了!

网友P:
原来还有这样的啊,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Q:
不懂,挺长见识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谢了,问题已解决!相序问题!反一下相就可以了!
这么神奇就好了?
就是相序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的事电感性负载还是电阻型负载!
 可控硅整流真的和相序有很大的关系,可控硅触发角度始终比电源角度相差30度,请看图中文字。你这个是三相半控整流:桥式整流中4(6)个二极管中,2(3)个普通二极管,2(3)个可控硅二极管,(也就是2(3)个可控硅)。
 至于全控就是全部是可控硅二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各位,谢了,问题已解决!相序问题!反一下相就可以了!
这么神奇就好了?
就是相序的问题
 我不知道你的事电感性负载还是电阻型负载!
 可控硅整流真的和相序有很大的关系,可控硅触发角度始终比电源角度相差30度,请看图中文字。你这个是三相半控整流:桥式整流中4(6)个二极管中,2(3)个普通二极管,2(3)个可控硅二极管,(也就是2(3)个可控硅)。
 至于全控就是全部是可控硅二极管了!
感谢解答!

网友R:
回复 楼主:
我都是瞎掰的,你当参考就行,我是看楼上版主的回答翻书的。

网友S:
回复 楼主:
触发相序不对,就不能过零关断可控硅! 还有就是负载接地,但是负载接地的可能性小,因为要维持30A的电流 这个接地点要相当可靠,角接三相不可能都是30A

网友T:
不懂,长见识

网友U:
要么可控硅坏了、要么温控表坏了(你这应该是带有可控硅触发的温控表)换温控表后故障依旧的话换可控硅

网友V:
过零触发,,我们这边的电加热炉好像也出现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