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_link电缆的问题

楼主(2016-11-05):
大家好最近做一项目,关于CC_link电缆的问题,一定要用专用的吗,通信距离只有30多米。买国产高仿的行不

网友A:
30多米,直接用普通3芯屏蔽电缆都可以了!
更加甭说是国产CC-LINK,我就用普通3芯线0.5*3C测试过35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同志,第一次用cc做项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同志,第一次用cc做项目
用国产CC-LINK电缆,保证1200米很正常!
我给好几个大型项目都是国产CC-LINK电缆,时间久的已经15年到现在都没有问题,而很多设备10年不到就淘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网友B:
使用普通的屏蔽电缆,超过50米,使用6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内部有阻抗检测,必须要1.5平左右的线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内部有阻抗检测,必须要1.5平左右的线才可以
阻抗检测?用1.5以上垃圾线也不行

网友D:
可以用国产的,经过CC-LINK协会认证的,卖Q系列PLC的代理商都有这个电缆卖,通常是10几块钱一米。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使用的是0.75的线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啊,之前用0.5不行后面顺便找了3根1.5的就可以了

网友A:
刚刚那个一卷太平洋1.25*4芯的屏蔽电缆(变频器驱动电机用),100米通讯OK,模块连接4个I/O站点

网友E(2017-02-20):
三菱CC—Link电缆要求:
DA与DB是一对双绞线,DG是1芯线,SLD是屏蔽
 所有要求是4芯的线就可以,但是考略到是网络,所以一般要求是带屏蔽的线缆。
如果对通信速度要求不是特别高的化,通信波特率是0(156kps)的就能满足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用普通的电缆。
但是如果在要求很高的速率的场合,必须选择特定的电缆。

            特别注意:两个远程模块之间的CC-Link电缆长度一定到大于30cm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