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5):
我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有5台22kw380v的水泵 用多大的总电源开关 电线 交流接触器 最好告诉我计算方法

网友A:
电源开关使用400A断路器,电缆95可用,120可靠些,电机不要同时启动
22KW电机需要降压启动了

网友B:
降压启动接触器用士林S-P40T
其它的楼上说了

网友C:
断路器用330的就行了!不过国产的话400A断路器也不贵,建议用常州、上海等地出品的断路器质量较佳,正泰德力西等品牌断路器经常性出故障不推荐,当然施耐德正品更好,但是施耐德注意不要买到假货,淘宝的话假货99%........
22KW电机需要降压启动这个值得商榷:如果变压器容量大于160KVA建议直接启动,因为水泵属于变负载启动,启动开机负荷很轻,随着启动转速的立方倍数负荷增加,额定转速负荷最大但是电机已经启动完成,实在害怕采用星三角启动足矣!!我们315KW水泵都是星三角启动且变压器才630KVA

网友D:
回复 网友A:
电缆选小了吧 空开选大了

网友E:
400A开关
120的国标铜芯电缆

网友F:
空开选300多安培的就够了,400A当然可以。电缆90方有点小了。

网友G:
五台得分开延时启动  400A足够

网友A:
回复 网友D:
空开有点大,电缆根据计算电流可以

网友H:
具体算法请参考《工业与民用配电设计手册(第三版)》第十一章,因为你这几台电机的工作制不知道,要是同时工作的话计算电流就不一样,电缆选多大,跟你敷设方式和工作制有关,个人观点,供参考

网友I:
开关250A-315A均可,电缆国标100米内90平方可以超过100米建议加一档,末端要做补偿。

网友J:
老大,启动方式怎样啊,不确定就不好选

网友K:
380v电机每kw=2A电流.

网友L(2018-06-11):
要看你的距离是多长,?

网友M:
5台水泵怎么工作的?是分时启动吗?5台泵同时运行几台呢?这些都是问题,不说没法做。

网友N:
总功率110kw,断路器选300A足矣,电缆选95平方就够了。

网友O:
5台22kw380v的水泵是一起启动吗?22KW电机额定电流44A,是全压启动还是采用降压启动?楼主这个必须确定哦,才能合理选择开关容量和电线大小.....全压启动与降压启动电流可不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