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5):
正弦EM303A22kW变频器晶闸管脉冲板

上电显示操作正常,运行中报欠电压故障。如果整流电流是采用晶闸管半控桥器件,则在排除储能电容失效原因后,检测重点,应该落在晶闸管器件和其控制——脉冲电路上。
晶闸管脉冲电路板如图所示。其供电电源取自380/17V供电变压器,整流滤波后24V电压供末级脉冲输出电路,复经三端稳压器得到+15V,为前级脉冲生成电路供电。
图一 正弦EM303A-22kW晶闸管控制板
C5、Z5、Q1等构成上电延时电路,避免储能电容未充满电时晶闸管过早开通形成冲击电流;U3及外围电路构成无稳态(振荡)电路,二极管的D7的决定了C14的充电时间常数约为放电时间时常数的十分之一,即3脚输出脉冲占空比约为十分之一,振频约为5kHz左右,这是出于降低触发功耗的考虑。从此也可以看出,本电路晶闸管触发方式为开通式控制,而非常规意义上的移相控制。
图二为U3的2、6脚C14充、放电形成的三角波(时钟脉冲)。图三为U2的3脚输出的矩形波。

U3输出的脉冲经M1放大,驱动三只脉冲变压器,复经整流后由JP1等端子驱动主电路晶闸管。图四为脉冲端子开路(未连接晶闸管)时的输出波形图,因C6等充电作用,输出波形出现斜坡变化。

该振荡波可独立进行检修,在JP5端子上电DC18~24V均可,可以直接在脉冲端子如G6、K6两端测试脉冲波形或电压,采用直流电压挡测得信号电压约为1.5V左右。
需要提示的是,如测量所有驱动电路一样,仅仅测量波形和电压是不够的,更应该用DC电流挡串限流电阻(30欧姆至50欧姆均可),测试其输出电流,一般约为数毫安至十数毫安级,既有电压又有电流输出,这才是电路正常的完美结论。

中华工控网 http://www.gkong.com/ 原创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

咸庆信
2016年11月5日

网友A:
咸老师辛苦了,好资料,通俗易懂。

网友B:
辛苦了,咸老师,向您致敬!

网友C:
感谢咸老师分享

网友D:
以前修过这种机器,没有修到这块电路,以后有思路了。谢谢,咸工。

网友E:
多谢咸老师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