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一个电源

楼主(2016-11-05):
我有一种设备,要用一个激光瞄具,就象电影的枪上装一个红激光瞄准器一样,激光器的电压为5V。由于以前做电路的时候是在一个33V的电源上加了一个650欧的电阻,这样降到3V左右使用的,但激光器的寿命不好,常一二个月就烧一个,弄得非常头大。后来我们电工就用了一个充电宝接上去。激光就没怎么烧了。想想应该还是用电阻降压不稳定造成的激光器烧。但是用充电宝的问题又来了。工人把充电宝的电用完后不充电,还要取下来充电,造成极大的不方便。所以这种方式被我否定了。     昨天打了一个车,那司机用车载电源充电,我突然间来个灵感:我设备上就有一个12V的电源,那用车载电源不就可以给激光器供电了么?我马上去电子城买了套车载电源,焊好引线装上去。现在激光器用起了,电压的稳定性肯定比电阻直接降要好。只是再看激光器能管多久了。     说明一下的是,设备里取其他电源很困难。也很难再拉二条线进去。

网友A:
楼主直接买个5v的开关电源不就行了

网友B:
5v开关电源,手机充电器,路由器充电器,各类充电器都可以吧

网友C:
咋不直接用5V的开关电源?

网友D:
楼主,花几块钱淘宝一块小型可调降压模块不是更好, 比如LM2596S,IN3-40V OUT1.5-35V3A

网友E:
这个24V转5V、48V转5V、80V转5V等工业电源大把,还有就是你直接用三极管+电位器+稳压管做一个线性电源均可

网友F:
楼主给大家上图详解下

网友G:
坐等楼主上图。

网友H:
只要经得起检验的就可以!

网友I:
7805的三端稳压块不是更简单吗?

网友I:
看来楼主对模电不熟啊

网友J:
为何不直接上5V开关电源。

网友K:
想来是车载的12v转5v用的更方便,,

楼主:
现场改装,随机应变。我的设备在离公司的几千公里之外,在那里能想到这办法己经是脑洞大开了!
设备上都说明了的,无法从主机那里取出来其它电压,也无法再布另外二条线。很多原因引起的,所以才用了这个东西。
就算是可以用其它模块来代替,但也是不能一下子就能拿到元件的。再者就算是能拿到某些元件,能比一个车载的12V电源更简单便宜么?我想也不一定了,一个车载电源加一条线也就40元搞定。

网友L:
买个5V1A的电源才多少钱啊,还要自己动手去搞?

网友M:
车载电源的12伏,你从哪取啊?!直接7805不就摆平了吗?也可能我们都想的太简单了,没看到现场,就瞎评论吧……呵呵……楼主莫怪啊!!

网友N:
其实你接一个稳压管就好多了

网友O:
还是用5V的开关电源更专业

网友P:
豆腐盘腾肉价钱

网友Q:
同意楼上的豆腐折腾成肉钱

网友R:
因时因地而异,每个人去处理同一个问题说不定都会有不同的处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