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5):
大家好! 有个难题帮忙分析下。谢谢了
OMRON模拟量输出模块CJ1W-DA021此模块输出0-5V给到调速器,调速器在输出负载给到马达转,在触摸屏上操作马达正转和反转调速器可以接收到信号,但马到不动作,如在调速器上短接正转信号或反转信号,马达会动作!测量调速器上的速度信号即模拟量输出模块给出来的信号,是没有0-5V电压的。现在想知道:
1、模拟量输出模块CJ1W-DA021这个输出电压0-5V是一直有输出还是动作的时候有输出?
2、OMRON模拟量输出模块CJ1W-DA021,配CJ1M的CPU,这个模块的设置在PLC哪里可以看得到?
3、如要设置,需要怎么样设置?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A:
晕;
1;正反转信号不是CJ1W-DA021给定的;是PLC上数字量输出点控制;
2、CJ1W-DA021没有模拟量输出,那说明你程序或接线不对,也可能是你模块问题;总之与调速器无关;

网友B:
估计程序设置之类的问题吧。接线应该不难的

网友C:
如在调速器上短接正转信号或反转信号,马达会动作!测量调速器上的速度信号即模拟量输出模块给出来的信号,是没有0-5V电压的。
这句活看不懂,如果速度信号没有,电机凭什么转的?可能原因,没有切换到外部给定。
1.0-5v由程序按要求输出。
2.用编程软件设置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
1;正反转信号不是CJ1W-DA021给定的;是PLC上数字量输出点控制;
2、CJ1W-DA021没有模拟量输出,那说明你程序或接线不对,也可能是你模块问题;总之与调速器无关;
版主您好!我有说过正反转信号是CJ1W-DA021给定的吗,可能我没有描述清楚吧!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的发言。分享下,线路都没有问题,CJ1W-DA021模块参数没了,重新设定后故障修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好!
事实是短接正转信号或反转信号,马达会动作,速度信号也没有给过来,唯一的解释可能是短接端子不受速度信号限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事实是短接正转信号或反转信号,马达会动作,速度信号也没有给过来,唯一的解释可能是短接端子不受速度信号限制。
你说的“短接端子不受速度信号限制”是指“短接正转信号或反转信号”?那你的电机启停用什么控制,正反靠谁
马达会动作---理解马达转动。
慢慢整一下,你的解释有点牵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
事实是短接正转信号或反转信号,马达会动作,速度信号也没有给过来,唯一的解释可能是短接端子不受速度信号限制。
你说的“短接端子不受速度信号限制”是指“短接正转信号或反转信号”?那你的电机启停用什么控制,正反靠谁
马达会动作---理解马达转动。
慢慢整一下,你的解释有点牵强。
您好!
短接正转信号或反转信号,是在调速器的端子上直接短接的。正常的话,启停是PLC输出信号给继电器来控制调速器正反转的,当然调速器设定外部控制的话还要速度信号才行,如设定内部控制则需要调整调速器上旋钮来给定速度。我这台是设定外部控制速度,之前有PLC给出正反转信号而不动作是因没有接收到速度信号,而没有速度信号是模拟输出模块参数没有了造成。

网友C:
看你顶楼说的,再看刚发的,发癔症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