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5):
在电脑上模拟,比较D0和D1的值,D0是输入固定的值,D1是随脉冲自加1,不想用CMP,太长了不好记,就用了D> D1 D0的指令,但是模拟时看D0的值乱跳?    到plc上还会有这个问题吗?(今天周末,手上没有plc测试)

网友A:
假定D1的初始数值是0,随着INCP指令不断地自加D0,使D0不断地增加,当D0的数值超过32767(16位),超过的部分全部在D1上显示,也就是说此时的D1已经不是“0”了,并且其数值在不断的变化。

如果你需要D1不被影响,你可以用D2来替代D1。

网友B:
16位  32位没有搞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定D1的初始数值是0,随着INCP指令不断地自加D0,使D0不断地增加,当D0的数值超过32767(16位),超过的部分全部在D1上显示,也就是说此时的D1已经不是“0”了,并且其数值在不断的变化。

如果你需要D1不被影响,你可以用D2来替代D1。
这个我知道,但是我的d0的设定从来不会超过100。,我怀疑是电脑上模拟不行,所以我准备拿plc上面,在真实的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位  32位没有搞清楚
32位我知道,是双字,要用两个D来表示的。

网友C:
十进制29对应二进制数是0000 0000 0001 1101(16位),十进制15对应二进制数是0000 0000 0000 1111;
二进制0000 0000 0001 1101 0000 0000 0000 1111(32位),对应的十进制数是1900559。

不过,凭4楼的“知道”两字,他人就可以不回答了。

网友D:
大于号前不要加D。

网友E:
一样问题开两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于号前不要加D。
前面不加D?
我知道好像有这个指令,但一直没有查到具体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样问题开两贴?
另外还有一个帖吗,那可能是多点的一次,两个帖可能是点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于号前不要加D。
前面不加D?
我知道好像有这个指令,但一直没有查到具体用法
LD>是16位。

网友F:
5楼正解 楼主还是没搞明白双字

网友G(2016-12-08):
学到老活到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