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5):
安川G7的模块CM75YE13-12f,是如何工作的,新手搞不清啊。。。

网友A:
这个也是我想知道的,希望有老师能给解答一下,若有应用电路看一看就太好了,非常感谢。

楼主:
现有安川G7 11KW变频器放好几年了, 模块 CM75YE13-12f ,75A600V的, W相挂了,对P、N都短路,搞不清这个模块的工作原理,不知能不能外接 4只IGBT单管来局部修复,比如用4只K75T60的英飞凌的管子可行么?

这个模块可不便宜,买新的有点不值啊。。。

网友B:
本站有g7 图纸,仔细找一下,双截止电路,控制电流波形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有没有可能 用外接 4只IGBT单管来局部修复 W相短路呢。

网友C:
  这是安川G7的技术上的创新之举,模块构成的主回路是三电平电路,和传统的逆变电路(相对而言,称为二电平电路)。三电平电路属于比较前沿的技术,优点是,谐波分量显著降低,IGBT耐压可降低1/2,是中压,高压变频器主电路的雏形。

  至于用单管代替,可靠性问题除外,是完全可以的,但是75A的模块,你怎么用单管代替。另一个方面,还有二只二极管是不可忽略的,这里起到关键的续流作用。

  何谓三电平电路,对IGBT的工作而言,由于处于开关状态,传统二电平电路U/V/W的任何一相输出,一旦工作,电平处于高电平=母线正极P,或者处于低电平=母线负极N、。没有中间态,从数字电路的角度来说,就是1和0的二种电平。而三电平电路在工作的时候可以处于三种状态,正极P,零电位AK,负极N,就是1,0,-1的三种电平。

  三电平电路所带来的缺点就是驱动电路复杂,必须有12路驱动才能工作,对12路驱动的脉冲控制算法是全新的算法,这种电路安川用到压变频器中,竞争没有优势,技术是先进的,成本下不来,所以同行在低压变频器中没有模仿。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回复,正对AK端子不甚理解。。。

网友A:
非常感谢5楼“sbkkan"师傅的耐心讲解,对这种电路有了个大概的了解,希望有这种应用电路的师傅给上张图,咱们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