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5):
用C63的切换时跳闸

网友A:
选用D型断路器。。D63的

网友A:
转换时跳闸还得细查下电路。。

网友B:
没有躲过起动电流,C的过载倍数要低一些,按1楼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线路没问题,原来用一台的旧的启动没问题,后来活塞缸套有异响,换一台新的旧跳闸。

网友C:
建议选用D型50A应该没问题,

网友D:
用D型断路器63A 就可以了啊。

网友E:
选用D型的断路器。
C一般用于普通配电(5-10倍),D型,用于起动电流较大(如电机)的电器(10-14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建议选用D型50A应该没问题,
直启的话D40都够了,这么小的电机不用星三角

网友G:
选D型 63A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建议选用D型50A应该没问题,
直启的话D40都够了,这么小的电机不用星三角
错误  40A远远不够 应选用运行电流的1.5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建议选用D型50A应该没问题,
直启的话D40都够了,这么小的电机不用星三角
错误  40A远远不够 应选用运行电流的1.5倍

D型的完全可以按照额定电流来选,你可以看看脱扣曲线。只是平时为了耐用而放大一点而已

网友H:
楼主弄好了反馈下结果啊。

网友I:
你用C型开关不跳才怪
应该用D开头的!

网友J:
C型的也不应该跳啊,实测电流了吗?

网友K:
如果是星三角启动,C63 确实不应该跳闸

网友L:
回复 网友F:
这么小的电机?多大电机用星三角启动!

网友M:
D型63A,正确。

网友F:
回复 网友L:
我们现在一般22KW以下都用直启,上个单位就没有见过星三角,110KW的电机都是直启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我们现在一般22KW以下都用直启,上个单位就没有见过星三角,110KW的电机都是直启
变压器容量许可的话直接启动最好,降压启动之类适用于变压器功率裕量不大的场合

网友O:
楼上说的很好。

楼主:
想找D63 的试试,没找到,用C80 的换上启动OK

楼主:
回复 网友F:
110 的也直启,单独变压器带的吧

网友P:
选用D系列的最小是63A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不是,带了好多呢,好像是1600KVA的

网友L:
回复 网友F:
哇这么,厉害110肯定直接启动了因为就是星型接法。

网友F:
引用 网友L:
哇这么,厉害110肯定直接启动了因为就是星型接法。
唉!一般这么大的电机都是三角形接法。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网友Q:
感觉一直以来没用过这么大的马达

网友R:
D63肯定够用的,D开头的只是瞬时过流承受的时间稍微长点,C开头的一般是照明用的,但是现在好多工厂也用C开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