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6):
我是一菜鸟,三菱FX3U刚用。4DA-ADP模块。求助大神RUN-STOP保持,重启D100-103数值没有了,请问正确的保持方法;还有D100-103 设定值是0-4000,3U有什么快捷方法变址成0-50

网友A:
使用保持寄存器,断电数据清除。把写入的0-4000分别存入两个寄存器,50存入另一个寄存器,修改时,直接数据MOV

网友B:
FX3U默认的断电保持区域是D200开始。

网友C:
要断电保持就要用断电保持的软元件。

网友D:
需要用掉电保持区;
至于0-4000变成0-50,运算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E:
1、通过程序用M8002+MOV指令按照需要设定值赋值即可;
2、将数据保持范围设定从D100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