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6):
0.38a的电流用6a的空开可以吗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0.38a的电流用6a的空开可以吗  谢谢
当开关用可以,保护用不可以。

网友B:
用2A的就足够了。

网友C:
没有不可以,可以。自己设一个适合的热继就行了。

网友D:
首先得确定你用着6A的开光的目的
如果只是做开关没问题
要是还需要做过流保护等功能就不可以!

网友E:
0.38A的负载是什么负载?变压器?开关电源?单相小型马达?如果对于负载电流数值的限制和保护都没有要求的话,完全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有不可以,可以。自己设一个适合的热继就行了。
可以,当然可以。

网友G:
不想用开关保护的话就可以。

网友H:
如果负载是小风扇,那么就要加热继电器。否则,风扇会烧毁的。

网友I:
这么小1A也够了吧

网友J:
如以上所说,可以作为通断使用,如果导线足够粗的话。

网友K:
能用,但短路保护不了

网友L:
1A开关就可以了。

网友M:
这个:我们家用的墙壁开关额定电流都是10A或者16A,但是一个日光灯也就是0.1-0.6A,跟你的一样

网友N:
做开关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O:
我这里300W的设备用的是16A的漏电保护表情,我要求的是5A的。但是老大买来就是这个东西,反正是做漏保用也就将就了。

网友P:
开关可以,保护不好说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K:
短路保护不了吗  怎么计算的

网友Q(2019-01-29):
负载要描述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