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6):
怎么看出K1短路和K2短路时流过保护3的电流流向。图中那个结论里给出的方向是怎么得出来的

网友A:
一般性用电的,可能很少注意这类资料;
楼主或可仔细阅读原文,结合有关教材上的说明,看能否理解所述。

另外,所给出条件是怎样的,比如由哪个电源供电。

网友B:
短路时的电流流向是从电源流向短路点,再流回电源形成回路。方向保护是人为定义的。让保护正向动作。原则是从保护安装处看出去如果电流从母线流向线路则为正向,保护动作。如果是从线路流向母线则为反向,保护不动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性用电的,可能很少注意这类资料;
楼主或可仔细阅读原文,结合有关教材上的说明,看能否理解所述。

另外,所给出条件是怎样的,比如由哪个电源供电。
双电源网络,同时供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2楼解释得很清楚,容易看懂。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学习了!

网友D:
2楼解释得很清楚.

网友E:
交流不存在方向性问题,只是断路器决定来电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