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额定功率、额定电压和额定电流的关系(转载)

楼主(2016-11-06):
(无正文)

网友A:
建议楼主下次把附件内容直接放到帖子上
这样便于大家学习!

网友B:
---
4.电机的电流怎么算?
当电机为单相电机时由P=UIcosθ得:I=P/Ucosθ,其中P为电机的额定功率,U为额定电压,cosθ为功率因数;⑵当电机为三相电机时由P=√3×UIcosθ得:I=P/(√3×Ucosθ),其中P为电机的额定功率,U为额定电压,cosθ为功率因数。
---
先摘录一段楼主的文档内容。这个对吗?
再摘录一段文档中的内容:
---
它们的关系是:
额定功率=额定电流IN*额定电压UN*根3*功率因数
实际功率=实际电流IN*实际电压UN*根3*功率因数
2.比如一台37KW的绕线电机额定电流如何计算?
电流=额定功率/√3*电压*功率因数
1、P = √3×U×I×COSφ;
2、I = P/√3×U×COSφ;
3、I = 37000/√3×380×0.82。
---
这么算对吗?
《电机学》或《电拖》教科书的公式是这样吗?还差一项是什么参数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B:
这样算法对的,但是算出来是毫安,不是A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样算法对的,但是算出来是毫安,不是A
不对吧?这里的P指的是什么呢?他可是电机铭牌数据里的功率值耶。而这个功率指的又是电机的输出轴功率!是机械功率!所以,机械功率余电参数之间的关系应该是:
P(W) = √3 * U(V) * I(A) * cosφ * η(%)
这才是电机输出功率的平衡方程式。电机机械效率可不是能忽略不计的参数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
4.电机的电流怎么算?
当电机为单相电机时由P=UIcosθ得:I=P/Ucosθ,其中P为电机的额定功率,U为额定电压,cosθ为功率因数;⑵当电机为三相电机时由P=√3×UIcosθ得:I=P/(√3×Ucosθ),其中P为电机的额定功率,U为额定电压,cosθ为功率因数。
---
先摘录一段楼主的文档内容。这个对吗?
再摘录一段文档中的内容:
---
它们的关系是:
额定功率=额定电流IN*额定电压UN*根3*功率因数
实际功率=实际电流IN*实际电压UN*根3*功率因数
2.比如一台37KW的绕线电机额定电流如何计算?
电流=额定功率/√3*电压*功率因数
1、P = √3×U×I×COSφ;
2、I = P/√3×U×COSφ;
3、I = 37000/√3×380×0.82。
---
这么算对吗?
《电机学》或《电拖》教科书的公式是这样吗?还差一项是什么参数呢?
这种算法是错误的!
电动机的标称额定功率不是电功率,是转轴输出的功率(转矩——机械功率)。
同一标称额定功率的电动机,不同的电磁极数,即使效率一样,其额定电流也会不同,因此,电动机的额定电流通常以看铭牌或者查电动机产品样本、技术手册来确认。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对,说错了应该是W不是千瓦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是,我总把这个公式的功率单位按kw计算,主要是有另外一个公式。就是转速乘以扭矩除以9550的那个。搞混淆。

网友B:
从这个转帖说明,网络上的信息,有许多是需要甄别正确与否的。像文档里的公式,就差一个机械效率项,看上去很能麻痹人,实际计算结果就是有10%左右的误差了。所以说。网络信息是参考的信息,不能全盘接受。要有批判性。防止误导自己。

凡事都问一个为什么,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求知欲,对什么都好奇和关注,喜欢刨根问底搞明白。这是一种认真学习的态度;其二是不轻信,对任何未知的事,都要做一个确认,不轻易相信或接受。谨防受蒙蔽和欺骗。

网友E:
基础知识,初学者需要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