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6):
现在想在机械手上加个电磁阀,等机械手运动到设定的点位后,电磁阀动作,请问该怎么增加线路?   需要改plc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想在机械手上加个电磁阀,等机械手运动到设定的点位后,电磁阀动作,请问该怎么增加线路?   需要改plc吗?
不知楼主这是要怎么改?

网友B:
你设定的点位要调整吗?如果是固定的主不用改了呀!

网友C:
在设定的点外加一个接近开关或者行程开关,用它去驱动电磁阀。和机械手相关的程序就不要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设定的点外加一个接近开关或者行程开关,用它去驱动电磁阀。和机械手相关的程序就不要动了
这个:离开不就是断了,动作逻辑不符咋整?
还是进PLC控制,逻辑想咋整都行

网友E:
如果是位置控制,位置还是需要根据工艺来调整的话,只能从程序里面加比较,从而输出一个点,那个点再接电磁阀

网友F:
最好加个输出点

网友G:
你看的控制工艺,最好加一个输出点,程序也要相应修改。

网友H:
这要看实现什么目的了,如果和机械手程序无关的话,一个接近开关或行程开关控制电磁阀就行了。

网友I:
机械手有的有自带几个输入输出信号的,可以用这个输出信号控制,通过机械手里面的程序控制。

网友J:
虽然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个品牌的机械手  但是每个品牌的机械手都又自带控制板  类似PLC的IO口  当机械手运动到位后可以置位输出点  小功率控制可以不加继电器输出

网友K:
能从控制机械手中取信号最好,不方便参考3楼

网友L:
可以改程序,增加一个输出点控制电磁阀.也可以按三楼说的单独控制

网友M:
不得看你机械手是怎样控制的呀

网友N:
如果外面加个感应开关可以的话,就不必要修改程序了。

网友O:
看楼主意思是实现联动控制,如果和机械手协同动作的话觉得最好走PLC信号,如果不需要的话用光电、接近、行程开关等位置传感器或开关也可以实现!

网友P:
这种改PLC相对来说简单点吧!

网友Q:
还是进PLC控制好.

网友R:
机械手没有外挂IO 模块?最好从这上面取,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