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纶MT506中程序上传问题

楼主(2016-11-06):
我想将mt506中的程序上传到电脑,可是那个读条界面一直不动,不知道是为什么,请大神帮帮我

网友A:
一般是电脑通讯端口原因,用台式机232接口吧。

网友B:
通讯有问题吧!

网友C:
看看通讯设置

网友D:
不一定了。也可能用转接器读取就可以了

楼主:
通讯设置就是最上面一栏,com口的选择和传输速度吗?那应该都是没问题的呀

网友E:
通讯速率改一下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通讯设置就改com口和通讯速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