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米勒变频器问题请教

楼主(2016-11-06):
昨天修到一台宝米勒的机子,上面那个IC烧坏了(U4),有师傅知道它型号不?知道的说一下,谢谢

网友A:
看了外围电路像四运放,检查一下4和11脚是否是供电脚……

网友B:
应该是324或者084

网友C:
这个片子炸的够惨的。面目全非了。还是问问制造商的技术,这样更准确了。

网友D:
074或LF347

网友E:
打电话问下售后

楼主:
多谢各位,用324和347都能正常工作

网友F(2018-06-29):
哪里准确的时候用324集成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