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6):
我是PLC方面的新人,这个恒温控制系统是以一个水箱中的水为对象,本来打算用PTC加热元件来控制升温,用一个风扇来降温,用PLC的PID来控制温度,可是我搜索发现PTC好像不能与200 SMART连接,而且它本身就有控温功能,感觉用不上PID,那我想要用PID来控制的话,该选什么元件呢,望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这个恒温是不是需要非常精准的?

网友B:
带PID调节的温控仪不是更简单?

网友C:
电加热管

网友D:
电加热管是执行加热的元件,PLC输出可以触发固态继电器,再由固态继电器驱动电加热管。温度检测最皮实的是热电偶,用热电偶做温度实际值反馈输入PLC即可。

自己先把控制系统结构勾勒出来,然后再分步去实施。

网友E:
简单的话一个温控表就解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点误差也行吧,是毕业设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放进水里面么??而且热得快不快。。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想是用PLC里面的PID,要不然器材就有调节功能的话,设计就没有意义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这个固态继电器是在PLC里面还是作为一个外置模块另外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温控表。。我看看

网友F:
PLC+触摸屏+固态继电器+温度变送器+大功率电热管,组成高科技的恒温控制的电气控制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F:
温度变送器是不是相当于一个A/D模块

网友F:
引用 楼主:
温度变送器是不是相当于一个A/D模块
你可以选购PLC本机上拥有模拟量信号输入端口的国产品牌,然后再选用负责实时采集水温温度数值的温度变送器,并将变送器的信号输出端口跟PLC控制器的输入端口相连接。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外置的模块,是驱动单元,它可以输入是弱电信号,输出是强电信号,而且输入和输出是电气隔离的。PLC的输出一般就是晶体管集电极开路(弱电)或继电器干触点,干触点虽然可以驱动强电,但功率一般都很小,对温度加热管,还是不能满足要求的,所以PLC输出触发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驱动加热管。一班的温控器也是如此,需要外部的驱动电路或器件。

网友G:
只要是PID控制,就需要采集连续数据变量(不管是模拟量输入或者通讯方式获取均可),输出控制可以是模拟量或者幅宽调制均可

网友H:
顺便问一问楼主,是用什么测温的?

网友H:
结果是:
热电阻/热电偶——变送器——PLC——固态继电器——发热棒,另外还要可视调温或监测什么的,要个屏。
如果用温控表,那温控表 代替 变送器+PLC+屏,
如果你只是想玩PID,其实温控表也有PID的,叫做PID调节仪,(温控表的话,不一定有PID在里面)

网友A:
回复 楼主:
毕业设计,要求这么做的话就没办法了,我实际中会用温控器+变送器+电热管来解决

网友I:
应该有专门接受ptc信号的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H:
测温本来打算用pt100的那种温度传感器。。。

楼主:
现在大概流程是这样:
上电-启动-初始化数据-设定目标温度-温度采集(PT100)-温度对比,PLC的PID控温-升温(电热管)或降温(还不知用什么)-将控温动作完成后的温度再次采集-对比-继续控温或者结束流程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只要是PID控制,就需要采集连续数据变量(不管是模拟量输入或者通讯方式获取均可),输出控制可以是模拟量或者幅宽调制均可

很专用

网友K:
我用西门子200cn做过温度PID控制实验,检测元件用PT100,加温度变送器,转换成4-20MA信号,通过模拟量模块输入PLC,输出一定要晶体管输出的模块,因为是脉宽调制控制,继电器输出不能用。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器,我做实验时用了一把电烙铁作为加热器,PT100直接绑在电烙铁上。

网友L:
AD模块,DA模块,温度传感器,加热丝,200的话直接可以直接用向导写,然后调用就行;300的话首先对AD模块中的值进行标定,然后计算出PV_IN。选择合适的循环时间(OB30--OB35)组织块,在组织块中调用库文件中的fb41,使用DB1数据块进行数据调整,将FB35的输出值即LMN的数据进行取消标定(FC106)输出到DA,完成,如果有问题还往大家多多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K:
PT100不会烧熔么。。。。控温对象是什么??

楼主:
现在想问问大家,如果有了PT100,而水箱位置离PLC不远,还要不要弄多一个温度变送器。

网友K:
引用 楼主:
PT100不会烧熔么。。。。控温对象是什么??
哈哈,温度控制多少是由你自己定的,控制对象是电烙铁,都是加热控制,原理一样的,主要是材料易得,PLC连接触摸屏,设置参数,记录温度曲线,查看控制效果。

网友K:
引用 楼主:
现在想问问大家,如果有了PT100,而水箱位置离PLC不远,还要不要弄多一个温度变送器。
温度变送器的功能是把PT100的信号转变成4-20MA的标准信号,主要是让PLC的模拟量模块接收,和距离没有关系。如果是温度采集模块支持PT100的,则不需要变送器。

网友H:
回复 楼主:
不是距离问题,是信号。
PT100你可以理解为一个可变电阻,0度温度时100欧,100度温度时130几欧,另外,不要让其大电流流过,不然会自身发热,影响精度。通常的要求是小于1mA。
对于这么一个100欧多一点的可变电阻,你要把其阻值变送到PLC中,你怎变?

网友M:
PLC控制接触器或固态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