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的 报警复位

楼主(2016-11-06):
人机界面上的一个报警复位/报警确认按钮,西门子PLC直接可以用功能块。三菱PLC使用指令怎么做,会的上个小程序借鉴一下!!!!!!

网友A:
什么品牌的人机,要复位哪些信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人机界面上的一个报警复位/报警确认按钮,西门子PLC直接可以用功能块。三菱PLC使用指令怎么做,会的上个小程序借鉴一下!!!!!!

我无法看懂你的提问,如果仅仅是一个报警确认的功能的话,要编程干什么呢?报警控件鼠标点点就可以了。

楼主:
威纶通触摸屏/报警确认键 开关定义复归型 M /功能是确认报警信息并暂时停止报警输出 应该不难理解啊

网友C:
直接做个按钮控制PLC内部的一个位不就行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