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6):
这是一套一用一备的星三角电柜,谁能根据实物推测下它的二次线路图是怎么样的,尤其是转换开关,中间继电器,第三个时间继电器的接线和作用,不胜感激

网友A:
很简单的,没图,即使有图估计别人也没工夫给你画图,还是自己看看吧

网友B:
时间继电器是一个故障后延时启动备用设备吧,有成品图纸的。

网友C:
把图发上来,大家才能看到。

楼主:
图没弄上来,我再重发过,

网友D:
楼主要熟悉一下星三角二次接线图就可以了。

网友E:
把图发上来.

网友F:
该主题与“谁知道这套一用一备的星三角的控制电路是怎么样的”重复,现锁定。
另,此处“二次线路图”的提法,我还是未能适应;曾就此发过一帖:什么是二次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