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6):
有用过的吗?  驱动一台75KW的直流电机,第一次用的时候不会,打客服服务打了两天,他们说一步操作一步也没有调试好!!

网友A:
欧陆的直流控制器,有资料吗?那个装置调试不是很复杂的。按照说明书,自己应该能搞定。

网友B:
这是什么设备上面用的 啊,我们厂有龙门刨也是用的这个。轧辊车床也 是用的这个听590调速装置

网友C:
网上有说明书

网友D:
你这个是590C 一般应用还是很简单的 电流电压都是拨码开关的   看看说明书就行了  我们公司有60多台都是590P控制的。。。。。

网友E:
直流电机耗电大户

网友F:
这个说明,说明书没看懂。

网友G:
到网上去找一下,有说明书 还有很多简单调试说明 参照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H:
明天给你发几图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弄 ,有说明书!但是好多英文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等你哟!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个直流电机驱动器!  我这是一个75KW的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过他的参数按键按起来还是很舒服的!哈哈!

网友I:
你要好用除了设置好基本的参数,再做一次自整定优化就可以了,具体和西门子的差不多

网友J:
以前所在的单位也用过,现在已经不在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有中文说明书吧?难在何处?

网友H:
引用 楼主:
等你哟!
我上传不了,你给我邮箱发你邮箱

网友K:
1069391203
你好楼主,请问你的是中文版吗?能发一份给我吗?我的邮箱:guodong-ohl@163.com 先谢谢你拉!

楼主:
回复 网友H:
34759030@qq.com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