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这套一用一备的星三角的控制电路是怎么样的

楼主(2016-11-06):
这是一套一用一备的星三角电柜,谁能根据实物推测下它的二次线路图是怎么样的,尤其是转换开关,中间继电器,第三个时间继电器,他们的接线和作用,不胜感激(

网友A:
两套独立的系统,切换时需要延时,共3个继电器

网友B:
切换信号来自热继

网友C:
总共才几根线,自己扒下来不就是了。扒下来再发来让大家给你看。

网友D:
转换开关用于一、二号互为备用以及手动时二次回路的电源转换,中间继电器用于两套系统之间的互锁以及故障切换时作为启动输出的信号,三个时间继电器有两个作为星三角电路的星角延时切换,另一个作为备用系统故障时的延时投入。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网友E:
这不是两个电机吗

网友F:
有实物了就自已画一下呗。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切换信号来自热继
这是一套没有投入使用的启动柜,不知是驱动一台电机的单系统还是两台电机的独立系统。

网友H:
如果设备供应商没原理图,自己对照实物画一下也不需要很长时间的吧!

网友I:
通过时间继电器延时胡锁控制

网友J:
楼主测绘一下啊。

网友K:
我也感觉第三个时间继电器是故障后延时投入备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回答,虽然没有图但大概知道这继电器的作用了,看来线路图只能自己推测了

楼主:
这星三角是我们公司做的,图纸只有设计的老师傅才有,做好就收好图纸,想查下线路又被老板骂了一顿,所以只能上来求助,看来也是没人帮的了,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L:
仅供参考;

网友M:
自己练画一个,简单的要死,又不高深,你那老板不行,还怕工人学会了,

网友N:
敝帚自珍!!又不是啥宝贝!!只能说忽悠下新手!

网友O:
这是早期的一用一备控制图,主要用于消防。很原始,线路很麻烦,现在几乎没人再用了。图我电脑里好像还有。你要是用我想办法找到给你,我哈尔滨,xuyaoweixiu  chulidoukeyi,wuxufeiyong

楼主:
回复 网友O:
好呀,找到给我,多少都要,我想多研究下

楼主:
回复 网友L:
好的,谢谢你,我会好好研究的

网友P:
这么小的设备还用星三角?

网友Q:
用中间继电器常开、常闭分别连接两个星三角启动;你先搞清楚星三角启动原理、就是启动按钮、停止按钮、自锁、星三角切换、然后将这些线连接到中间继电器(一套连接到常开、一套连接到常闭)、如果转换开关触点足够多的话都可以不用中间继电器直接由转换开关控制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