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转换

楼主(2016-11-07):
师傅们,自动分配初始化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说下

网友A:
因为GX Works2趋向于标签化编程而不是使用实际地址来编程,所以系统会为用户建立的标签分配地址,例如:Value_1,数据类型为INT,那么系统可能为它分配D0,也能在其他变量后分配地址,这样连续分配地址有利于系统资源的调用优化,而不像原来那样用户一会儿分配个D0,下一个地址又可能是D200。
而所谓的自动化分配则是将原来用户分配的地址优化,改由系统自动来分配,当然你可以不让系统来分配,仍然采用原来的分配方式。
用通俗的话来说,点击确定后,你还是有老婆的,但不一定就是原来的老婆。

网友B:
大多数工程转换基本正常,偶尔需要手动校正

网友C:
没有问题。

网友D:
回复 网友A:
高手
通俗解释都是那么的有水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因为GX Works2趋向于标签化编程而不是使用实际地址来编程,所以系统会为用户建立的标签分配地址,例如:Value_1,数据类型为INT,那么系统可能为它分配D0,也能在其他变量后分配地址,这样连续分配地址有利于系统资源的调用优化,而不像原来那样用户一会儿分配个D0,下一个地址又可能是D200。
而所谓的自动化分配则是将原来用户分配的地址优化,改由系统自动来分配,当然你可以不让系统来分配,仍然采用原来的分配方式。
用通俗的话来说,
点击确定后,你还是有老婆的,但不一定就是原来的老婆
。
这个比喻真好!

网友E:
回复 网友A:
GX使用的地址WORKS给改变了,是不是?以前没注意过

网友F:
没问题,点击确定就行

网友G:
一般没啥大问题!

网友H:
越来 越抽象 ;
更多基于 名字 标签 而不是实际 的 软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