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7):
之前没有主板买了一块新主板,没有三相动力电,给变频器供自己逆变的AC380,插上风扇,变频器没启动一切显示正常,一按启动面板指示灯全亮显示8888,拔掉风扇,变频器正常启动,输出电压平衡,3个风扇端子有23V电压,请问这是哪里的原因?

网友A:
风扇坏了

网友B:
逆变器带载不行吧

网友C:
你把风扇用个开关电源试一下看看转不,要是不转就是风扇把变频器的电源拉下来了

网友D:
要么是变频器辅助工作电源负载能力不足,要么是变频器风扇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风扇用个开关电源试一下看看转不,要是不转就是风扇把变频器的电源拉下来了
风扇好的。已经用单独的开关电源测试过了,跟你一样怀疑带不起负载,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逆变器带载不行吧
是逆变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扇坏了
风扇好的。已经用单独的开关电源测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么是变频器辅助工作电源负载能力不足,要么是变频器风扇短路
风扇好的。已经用单独的开关电源测试过了,跟你一样怀疑带不起负载,但是又不知道从哪里入手

网友D:
估计辅助电源的电容器电解液干涸容量变小,更换电容试一下!如果是那种模块化固化电源,可以外加一个电源给风扇供电(一般OV公用即可)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就是风扇供电的电源不能带载。

网友C:
这种现像是5伏电压不足,才这样,你看看在带风扇时端子的24伏和10伏电压都正常吗,要是不正常你把给3844供电那个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E:
风扇供电电源板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现像是5伏电压不足,才这样,你看看在带风扇时端子的24伏和10伏电压都正常吗,要是不正常你把给3844供电那个电容换下试试
5v电压是够的,而且电解电容都是新换的,不带风扇变频器正常启动。输出电压400v,风扇端子电压23v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风扇供电电源板有问题。
风扇侧所有原件量过没发现异常,电容也更换了,还是一样,想直接外加一个开关电源给风扇供电,又怕拿到客户那边带不起负载

网友C:
我是说你带风扇的时候测,测输出10伏和24伏

网友F:
这个变频器的功率不小,三个风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变频器的功率不小,三个风扇的。
18.5kw的

网友B:
找动力电试试吧!!!!

网友G:
开关电源部分的电容全部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