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与串口调试助手通讯不了

楼主(2016-11-07):
我用串口助手调试plc看是否有数据返回,在plc里设置了通讯协议,然后进串口助手里进行数据发送,结果没有反应。大神有懂的吗指点一二!

网友A:
先用PLC接收数据看看!

网友B:
信息长度不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串口助手调试plc看是否有数据返回,在plc里设置了通讯协议,然后进串口助手里进行数据发送,结果没有反应。大神有懂的吗指点一二!
串口调试助手发送区的数据格式不对的!

网友D:
发送数据错误。
发一个标准通信吗:3A 30 31 30 31 30 30 30 32 30 30 30 31 46 42 0D 0A
3a起始符号,30 31通信地址一号站。30 31读线圈指令(位),30 30 30 32 起始地址2,你那个是1024好像多数plc这个不支持这个数值,然后应该是30 30 30 31读取寄存器个数1,后面是效验码。

网友E:
电脑串口设置了吗?

网友F(2018-01-04):
学习一下,有详细说明的吗》

网友G:
你用的是什么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