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7):
各位老板,在下现在在学习plc和变频器的通讯,现在我看书知道了三菱plc有和变频器的专门的485-bd通讯板卡,可以对变频器发出指令更改频率和一些参数,也可以监控变频器的电流啊之类的,但是我们车间有一台设备,我看了感觉奇怪
它用的是fx2n,用了几个特殊模块4AD\4DA来监控机器的电流,和输出4-20ma对变频器发出指令,它这样子做是不是成本有点高啊,附上电路图请大家看一下

网友A:
模拟量控制与通讯控制是不一样的东西。

例如:模拟量控制转速,当线断了,变频器因为得不到模拟量输入信号而转速为0,而通讯控制的话,那么通讯线断了,转速将被保持。

所以,需要可靠控制的地方,你需要用传统的控制方式,成本是在完成功能的前提下考虑的,如果在没有考虑完成功能前就考虑成本,那是制假。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受教了,我也去一些工厂参观过,好像看到三菱plc用通讯卡的不多,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我还没那么专业,谢谢!

网友B:
也不能这么简单地说,还是要看设计时的综合要求,因为有些组件是不带通讯接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学习永无止境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了 忘了说了,plc 和变频器都是三菱的fr-f7系列

网友C: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看了你的阐述,我也一直也在想用通讯方式控制的为什么通讯线断了机器还在运转,这样确实不适合实际使用,是不是用通讯和模拟量两种控制方式就好一点呢,问题是这样成本就有所增加,不知有没有在通讯中断自动报错停机或者说在程序上可以实现这种功能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看了你的阐述,我也一直也在想用通讯方式控制的为什么通讯线断了机器还在运转,这样确实不适合实际使用,是不是用通讯和模拟量两种控制方式就好一点呢,问题是这样成本就有所增加,不知有没有在通讯中断自动报错停机或者说在程序上可以实现这种功能呢

通讯线断了,但是通过通讯给频率寄存器的赋值并没有改变,这就是为啥通讯线断了机器还在运转的原因。

通讯中断自动报错可以在变频器中设定,但是这种设定将导致变频器停止时是不受控制的。

网友C: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说还是比较矛盾的,我这有这个DCS系统用的是ABB800的变频器他的通讯方式profibus通讯,用的就是一根通讯线不过我也没机会查是怎么做的

网友D:
呵呵;模拟量有模拟量的好处;
成本上来讲上肯定比通讯的方式要高的;

网友E:
搞到一定程度就要搞通讯和以太网。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模拟量控制与通讯控制是不一样的东西。

例如:模拟量控制转速,当线断了,变频器因为得不到模拟量输入信号而转速为0,而通讯控制的话,那么通讯线断了,转速将被保持。

所以,需要可靠控制的地方,你需要用传统的控制方式,成本是在完成功能的前提下考虑的,如果在没有考虑完成功能前就考虑成本,那是制假。
变频器都有信号丢失是否继续工作的参数设置吧,我做过,易能EDS的有。

网友G:
通讯和模拟量应用。
楼主是否看了你那变频器带通讯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恩,刚去看了,没见呢,不过我去过很多厂,三菱plc用上通讯模块的还真没有见过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看了你的阐述,我也一直也在想用通讯方式控制的为什么通讯线断了机器还在运转,这样确实不适合实际使用,是不是用通讯和模拟量两种控制方式就好一点呢,问题是这样成本就有所增加,不知有没有在通讯中断自动报错停机或者说在程序上可以实现这种功能呢
可以将变频设置成通讯故障停机呀。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看了你的阐述,我也一直也在想用通讯方式控制的为什么通讯线断了机器还在运转,这样确实不适合实际使用,是不是用通讯和模拟量两种控制方式就好一点呢,问题是这样成本就有所增加,不知有没有在通讯中断自动报错停机或者说在程序上可以实现这种功能呢
可以将变频设置成通讯故障停机呀。

有些工况不允许变频器单独停机,停机是有过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看了你的阐述,我也一直也在想用通讯方式控制的为什么通讯线断了机器还在运转,这样确实不适合实际使用,是不是用通讯和模拟量两种控制方式就好一点呢,问题是这样成本就有所增加,不知有没有在通讯中断自动报错停机或者说在程序上可以实现这种功能呢
可以将变频设置成通讯故障停机呀。

有些工况不允许变频器单独停机,停机是有过程的。

我知道,所以有的场合选用通讯中断后继续运行,可是模拟的中断了就停机了呀,还是要根据客户现场需求再设计吧,否则在这儿讨论都是浪费时间,这些问题不是问题,多有成熟的应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