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7):
ACS510 上电显示drive not responding,判断是主板的问题。这个主板的维修怎么入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连接面板的那个连接头接触不好也会有这种故障,不信你试试

网友B:
百分之九十是大芯片坏了 没得修

网友C:
芯片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D:
遇到过这种问题,直接更换新机了。估计芯片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E:
驱动无反应

网友F:
CPU板坏了,不值得修,换块吧

楼主:
谢谢大师傅们的指导

网友G:
24V风扇有故障也会出现这问题

网友H:
510主板卖的很多,维修不值得

网友I:
CPU板坏了.

网友J(2022-11-23):
操作面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