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7):
DDRVA D200 K800 Y0 Y4指令中的Y4是不是只是显示方向输出,不能改变运行方向

网友A:
没错,Y4就是控制运行方向!
D200数据为正应该Y4没有输出,D200数据为负Y4有输出,就这么简单滴
Y4不得做其余用途

网友B:
呵呵;这条指令你没有理解进去;
Y4是由当前的位置来决定,但转向也要Y4来控制,否则你只往前走不能退回来了;

网友C:
下载到PLC试一下就明白了。

网友D:
Y4指定方向信号,这个信号用户不用去控制,指令执行时会自动判断该不该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说的应该是对的
我试了好机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能控制吧我试了

网友B:
呵呵;需要你的驱动器设成脉冲+方向模式;
然后用Y4接到方向的信号端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