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7):
单位老电梯停摆了,控制部分是欧姆龙的PLC C40P 10几年的老产品了,输出的触点坏了几个点维修硬件太麻烦了。请教各位用什么软件能导出程序。谢谢!

网友A:
软件容易。关键是你有编程模块吗。我这里有模块和软件

网友B:
欧姆龙C40PPLC的输出继电器是插拔式的更换很方便。

网友C:
找个PRO15的手编器慢慢操作吧;

网友D:
先判断是继电器坏了,换继电器就是了
读出程序要工具
1.PRO15的手编器
2.lk201用电脑
3.给人一点钱,新PLC程序都有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输入输出点都已经坏了,说明得换个新型的替代产品了,先把这个型号确定好,在说程序的事吧,你那具体什么型号,C40P,只是个系列,不同的型号,替代有目前的CP和CJ两大系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输入输出点都已经坏了,说明得换个新型的替代产品了,先把这个型号确定好,在说程序的事吧,你那具体什么型号,C40P,只是个系列,不同的型号,替代有目前的CP和CJ两大系列
呵呵;C40P就是型号,全称为C40P-CDR-A,这个系列简称C**P,包括:C20P C28P C40P C60P;

网友A:
国庆的时候还改造了一次

网友E:
回复 网友C:
C**P叫系列,C40P-CAR-A(E)/C40P-CDR-A(E)/C40P-EDR-D/C40P-CDT1-A(E)  这些叫型号,ok?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楼主只是说输出坏了几个点,没输入什么事

网友F:
这个PLC很老了!记得是用手编器输入程序的!那时候的输入全是0000、0001、0002,输出全是0500、0501等开始的!在学校实验室用过,毕业后用过一次!再以后接触欧姆龙就是CPM1A、CPM2A;后续就是CP1E、CP1L、CP1H了。

网友C:
C40P-EDR这是扩展,不是主机;
本版比你玩这个玩的早多了;
其它电源AC/DC  输出继电器/晶体管是有几种组合;
不过国内以前用的基本都是C40P-CDR-A(AE)这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