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7):
 如图这是个三菱的手编,用来连接三菱FX-2n型PLC。它的程序编写完写入之后,是存在这个手持式编程器里面,还是存在plc中呢?
 我要是拔掉手编的编程连接线,但是机器没关,PLC没断电这个程序是在手持式编程器里面,还是PLC里面呢?插回去还能读出程序么?

楼主:
如果拔掉编程线,编程器断电了,再关了机器,PLC断电了,但是PLC电池正常,无损坏。再上电开机PLC里面的程序还在么?plc能正常运行么?插上手编之后,PLC打到停止模式,还能读出程序么?这样会不会丢失程序呢?

网友A:
为什么会丢失程序呢

网友A:
怎么不用电脑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器原来有5000多步程序,不会也没有备份。我想拔掉编程器在另一台机器里用,但是拔掉了怕把原来机器的5000多步程序搞没了?那就惹事了!本人小白不懂,刚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编加机器,没有电脑。不会的小白刚接触,手编都没熟悉,总电脑更抓瞎惹事找不自在了!考试是要用手编考的!

网友B:
现在还用手持编程器,实在无语!!
我最后一次用手持编程器是97年下半年......

网友C:
确实没用过手持编程器,不过觉得应该像变频器的面板一样可以拷贝复制,将编好的程序下载到plc中,或者从plc上传到手编,在下载到另一plc。如果一个plc需要带一个手编,那么一旦有人乱按,程序会出错的。查找设备故障时还会很费劲。带着手编意味着谁都能改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确实没用过手持编程器,不过觉得应该像变频器的面板一样可以拷贝复制,将编好的程序下载到plc中,或者从plc上传到手编,在下载到另一plc。如果一个plc需要带一个手编,那么一旦有人乱按,程序会出错的。查找设备故障时还会很费劲。带着手编意味着谁都能改程序。
我在一个地方看的就是几台机,每台都一个手编,做不同产品调试机器的时候,都是用手编改程序参数调的机器!

网友D:
上机器连接照片。看个面板没意思。

网友E:
我用的是三菱A系列PLC,程序在PLC里,拔掉手操器不会影响PLC工作.

网友F:
FX-10P的不带内存,你所有的操作都是针对PLC存储器;
FX-20P带存储器的,如果你用的OFFLINE模式,手编器仅仅是从PLC上获得电源工作;
如果你用ONLINE模式,那么操作是对PLC的,当然还可以手编与PLC之间互相COPY;

网友G:
我直接就没见过手持式的编程器

网友H:
还没用过手编看着就晕

网友I:
手编可以保存程序

网友A:
回复 网友E:
5000多步,累吐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0多步,累吐血了
每次调机就是改动各种参数而已!

网友A:
回复 网友E:
年轻人还是尽量用电脑了

网友J:
应当如11楼所说;
用过手持编程器,但没有注意型号。

网友K:
上学时候跟老师做过一个东西,用的这玩意,太费劲

网友L:
现在很少人用手编了。电脑又不是很难配的工具。

网友M:
这还是2005年的时候摸过一次这个玩意!找一下说明书看看怎么用吧

网友N:
编程器里面有个电容 保证程序至少几个月内不会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N:
编程器里面有个电容 保证程序至少几个月内不会丢失
为何我输入之后。plc没运行成功,程序竟然丢失了!

网友O:
这个古董当年是很贵的

网友P:
你这个设备应该是老革命了吧!
建议不要用这个
连接电脑方便得多!

网友D:
改造升级下,加个文本调相关参数。

网友Q:
引用 网友F:
FX-10P的不带内存,你所有的操作都是针对PLC存储器;
FX-20P带存储器的,如果你用的OFFLINE模式,手编器仅仅是从PLC上获得电源工作;
如果你用ONLINE模式,那么操作是对PLC的,当然还可以手编与PLC之间互相COPY;

一看就是老师傅啦!手持编辑器我还真没用过

网友R:
在plc里边呗,现在那还用手持的呀

网友F:
FX-20P内有8000步的RAM程序存储器,用电容来保持的;
所以长时间不通电手编器内的就会丢失,充电后一般十天左右能保持;

网友S:
大概在2008年,三菱的手持编程器的报价大概是2000元上下左右,现在估计相当于电子垃圾了,实际应用的价值很低了。
学工业设备自动化控制,必须要会操作电脑,不懂你是什么年龄段的,如果你是50~60后,不建议学了,领退休金享福去吧。如果是70~80甚至90,00后,不去尝试摸电脑,确实不妥,其实只要花费3块钱左右,就可以去网吧摸一个钟头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S:
大概在2008年,三菱的手持编程器的报价大概是2000元上下左右,现在估计相当于电子垃圾了,实际应用的价值很低了。
学工业设备自动化控制,必须要会操作电脑,不懂你是什么年龄段的,如果你是50~60后,不建议学了,领退休金享福去吧。如果是70~80甚至90,00后,不去尝试摸电脑,确实不妥,其实只要花费3块钱左右,就可以去网吧摸一个钟头了。
价格没那么夸张;这个手编器我从2001年卖到差不多2010年,08年的时候市场价1k3左右;
现在还有替换的FX-30P;只是用的人很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S:
大概在2008年,三菱的手持编程器的报价大概是2000元上下左右,现在估计相当于电子垃圾了,实际应用的价值很低了。
学工业设备自动化控制,必须要会操作电脑,不懂你是什么年龄段的,如果你是50~60后,不建议学了,领退休金享福去吧。如果是70~80甚至90,00后,不去尝试摸电脑,确实不妥,其实只要花费3块钱左右,就可以去网吧摸一个钟头了。
价格没那么夸张;这个手编器我从2001年卖到差不多2010年,08年的时候市场价1k3左右;
现在还有替换的FX-30P;只是用的人很少了;
老师傅这个现在买个二手能用的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T:
程序在PLC里。手编器可以改程序也可以拷贝程序

网友F:
开机2秒后自动出现是ONLINE 还是OFFLINE的选项;
进入ONLINE就是对PLC操作;
进入OFFLINE就是对手编程内存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