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7):
如 PLSY K10000 K0 Y0 ,   这个指令没有指定方向口, 同时频率也不能设为负值, 怎样让电机反向呢?

网友A:
呵呵;另用一个输出点去控制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另用一个输出点去控制正反转;
那这个输出点怎么跟plsy关联起来呢?比如说,我用y2,那么y2高电平或低电平时,plc是怎么知道这个点是用来控制转向的?我要的是控制方向,而不是用一个输出点来指示输出方向

网友B:
自已用程序控制一个普通的Y点,这个点接到伺服的方向信号上。

网友C:
接通方向信号就往后方向转了,不接通就正方向了

网友D:
楼主看下驱动器有方向信号输入的。PLSY指令说明仔细看。

网友E:
西门子没有这个指令,发到三菱板块去。
这个方向信号是需要手动去接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西门子没有这个指令,发到三菱板块去。
这个方向信号是需要手动去接通的。
那天发帖时搞错了版块﹋o﹋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已用程序控制一个普通的Y点,这个点接到伺服的方向信号上。
谢谢,我一直以为是用plc来控制转向的

网友F:
驱动PLSY指令前,请加上方向信号!
而且在脉冲发送未完成时严禁切换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另用一个输出点去控制正反转;
那这个输出点怎么跟plsy关联起来呢?比如说,我用y2,那么y2高电平或低电平时,plc是怎么知道这个点是用来控制转向的?我要的是控制方向,而不是用一个输出点来指示输出方向
呵呵;当Y2为OFF时,输出PLSY电机正转;
当当Y2为ON时,输出PLSY电机反转;
前提是你驱动器上设成脉冲+方向模式而且Y2要接在方向的信号端子上;

网友G:
当发送完毕后,复位SM67.7,改变控制器上DIR正上面的电信号,使步进电机改变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