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7):
台安N2-408-M3变频器5.5KW,上电,面板无报警显示,面板上更改参数等操作正常。运行状态,万用表测,U和P之间无电压;V、W和P之间有电压值且大致相同。 请教同行们,啥原因?

网友A:
驱动电源查查

网友B:
U对N呢,上桥没输出

网友C:
逆变模块正常不?若正常,请检查驱动部分光耦、供电、栅极电阻等,重点查U相;若驱动部分正常请检查SPWM信号缓冲器,一步一步细心往前查,总会查出故障的。

网友D:
输出缺相了,有一相没有工作。

网友E:
台安的变频器,我在96年台资公司购买50多台,3个月后还剩下3台还是5台没有坏,具体是3台还是5台忘记了
。反正从那以后再也不选台安,就是台安的接触器之类也是敬谢不菲

网友F:
驱动坏了,台安的不敢恭维

网友G(2016-12-11):
台安的质量真心不行

网友H:
U相下桥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