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1-07):
深圳麦格米特的伺服驱动器,用接触器式中间继电器控制起动,启动信号直流电,为什么用一段时间开点就坏了无法使用?

网友A:
直流断开时的灭弧较难;触点损坏的情况是怎样的。

网友B:
在通断的情况下你看看那个继电器触电拉弧吗

网友C:
触点拉弧.

网友D:
直流灭弧能力差是烧坏的原因之一。

网友E:
换个人固态继电器试试看

网友F:
是不是控制启动电阻呀?

网友G:
直流就用直流接触器呗,原因么,不懂的路过。。。。。。

网友H:
换个别的品牌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触点不通

楼主:
回复 网友C:
怎么解决

楼主:
回复 网友G:
不明白,能给讲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