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显示安装了西门子SETP_V5.5SP2,再安装PLCSIM——V54_SP5仿真软件就不成功了,为什么?

楼主(2016-11-08):
如图片所示,说缺乏安装所需的全部软件?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重新启动开始安装。
如果还是不行,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
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即可

楼主:
二楼好,我安装SETP7的时候,也是按照你说的办法删除了注册表那里,就可以安装了,可安装这个仿真时的提示和安装5.5的提示不一样呀?

网友B:
西门子的软件真的让人头痛不爽

网友C:
安装过几次,没见过

楼主:
谢谢楼上,安装成功了